东芝M216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1-08-29):
东芝M216不定时重启? 论坛里很多人说CPU后面的那个大电容 不知道换了有没有效果。。。。。有没有那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点评):
肯定有效,经常换,一换就好

网友:
先换了试试啊

网友:
在没有别的思路的情况下先换个看看呗,不换的话故障还是没变化的。

网友:
换NEC大电容,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网友:
一切皆是大电容的错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这问题换吧,准能好前天我还换一个呢.拿别的板CPU 滤波电容四个就行了.要都一样.但是要记住别上多或电容大小不一样.这样机器会花屏的.

网友:
谢谢  我换了4个330的电容上去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