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30m 通病

楼主(2011-08-29):
联想c430m cpu控制芯片8770光虚焊 风枪一焊就好过几天有坏了 也换了 还是那焊工是没问题 是 那位老师知道怎么解决
cpu
芯片
通病

网友:
温度要解决好啊

网友:
风枪吹了。。还要用烙铁补焊下吗???

网友:
可能没焊透

网友:
对可能是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风枪吹上去也要用烙铁加焊吖.不要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