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6战神版,速度奇慢

楼主(2011-08-29):
盈通A6战神版,系统速度奇慢,
 :,启动后慢的要命
,装系统速度超级的慢,用PE启动要等半个小时,启动后也慢的基本没法操作,,
,。硬盘换了、、、、电源换了、、CPU换了,清CMOS,还是慢。供电正常。
一个字,超慢,请各位大哥指条路走下。

网友:
主板供电都没检测,别人也没办法

网友:
是不是雷击过啊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桥!!摸下热不热

网友:
  一般通过网线雷击的板子,大多是网卡芯片和南桥出问题。如果通过电源雷击的板子,CPU供电容易出问题,除了更换损坏的场效应管和电源IC外,如果出现速度奇慢的问题,大多是北桥问题大,当然也不排除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