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桥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经常遇到桥子有问题,换吧!没有那个技术。植珠这个可以慢慢练习,但我就没学会把一个好的桥子(带锡珠)怎么和主板上的点对齐!我们这边有对点牛人,一个桥子十分钟就对好了,问他怎么弄,他说靠感觉,我晕看看都看不到啷个感觉嘛?各位高手给说说怎么对点?在此先谢了!!!

网友:
   换桥啊  你一个好桥拿来先看是好是坏啊 然后对板 4边要对齐 基本上就

网友:
多弄就行啦

网友:
主板上桥四周一般都有线,对准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还学习中,也要找感觉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对齐的时候主要是参考 桥边 和板上的字符框位置,跟着感觉把桥放好,如果不是太偏,焊锡熔化后会自动连接最近的焊点的,

网友:
桥周围有线,对齐就行了

网友:
谢谢给位,看来这个不是什么高难度动作,还是需要自己多练习。最主要的是以前学习电脑哪儿的师傅把这个吹得很神奇,自己有些怕怕对不好弄坏桥子!既然是这样自己就多练习植球和BGA乐!

网友:
鉴定完毕!

byelu.com 办大专毕业证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桥。装的时候就是靠感觉的,先把四个脚对齐,等化得时候自然就对齐了

网友:
找感觉,就是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感觉是最简单的东西,熟能生巧,你不去试着做一次,永远也不可能学到你想学的,
迈出了第一步,你才能找到感觉,
没什么技巧,桥的边缘和主板上得线对齐了就好了,下边锡点也自然对齐了,

网友:
这是啥问题呀,四周都有线呀..

网友:
把芯片放在主板的时候,板子上有缺口或者是有个点的标记,对齐就行了。

网友:
嗯嗯,大家说得对,最主要的是在这边学习时被老师说得神乎其神的,弄得自己都没信心做!看到大家这样说,我肯定要去试试了!再次谢谢大家热心帮忙,等自己技术好了,解决特殊问题时再回报大家了!

网友:
对桥要十分钟?眼睛会痛的,呵呵,我一般都在一分钟左右对好,新手方向要记好,有的板上的标记不明显,像IBM的很多新手会对错。

网友:
我学到现在还植不好珠,还要多多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先对对角。

网友:
新来的,来报道顺便学习知识

网友:
是需要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也是熟能生巧积累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