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接屏掉电

楼主(2011-08-29):
接屏就掉电保护 不接屏只接高压就正常 外接也正常!是不是反馈的问题 谁碰到过?忘记说了不接屏供电也正常

网友(点评):
对着图纸看各引脚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排线有问题没

遇到过这问题,接屏就掉电,结果是屏线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下 别沉了!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
量一下屏线每根线的对地阻值....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A:
你打开屏看有没有蓝牙之类的东西短路。。上次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他主板屏接口处。。保险烧掉了。换了个保险。。一接屏又烧了。。查12脚 到保险再到屏上的蓝牙。。。把蓝牙取掉。。接屏OK。。。。楼主你试试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好了 公布下 答案啊!!!

网友C: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和屏里有没东西短路!

网友:
要是有屏和屏线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D:
不行你先点下屏 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你先点下屏 看屏是不是好的

屏是好的。。。。单独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你先点下屏 看屏是不是好的

好的 单独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   好了 公布下 答案啊!!!

没呢 再修 ==会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屏看有没有蓝牙之类的东西短路。。上次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他主板屏接口处。。保险烧掉了 ...

好的 我看下 先谢谢  弄好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屏看有没有蓝牙之类的东西短路。。上次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他主板屏接口处。。保险烧掉了 ...

单独点屏是好的。现在无从下手 打了排线组织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意识,哈哈

什么意思?你遇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屏坏了

单独点过 好的  晕啊

网友:
哈哈,你不能太相信点过的屏。我就吃过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354-1-1.html

网友:
补充下。R51E不上屏线供电都不会出来!差了屏线电压就出来了 但是不能接屏 屏接下就掉电。。单独点屏又好的 无耐死了

网友:
屏接口的保险呢?有几个哦。。好好看看

网友:
5个保险 都好的!我单独插高压板不把屏线插屏上九不掉还能见到白屏 反正一查屏就掉电 不插屏就正常显示不掉

网友A:
你拆开屏看了吗?有电路板的都量下。。还有。。。有些保险两边有电压不一定是好的。。。一能要能通的。。。有遇到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屏看了吗?有电路板的都量下。。还有。。。有些保险两边有电压不一定是好的。。。一能要能通的。。。 ...

你说屏的板子上的?

网友:
排线换根试试

网友F:
主板屏线接口有保险坏了,好像基地里有人修到的。

网友G:
楼主 我也有太R51的机器···高压条线·插上补触发 拔掉就触发,···换个线就好了···你仔细看看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也有太R51的机器···高压条线·插上补触发 拔掉就触发,···换个线就好了···你仔细看看线的问 ...

好的 我去试试 定了屏线  明天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屏线接口有保险坏了,好像基地里有人修到的。

那边都通的 保险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瓶坏了吧

单点屏好的。。换了个屏也掉电

网友I:
楼主修好了吗   好了 公布下 答案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085-1-1.html

网友:
请问大家LED的点屏工具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修好了吗   好了 公布下 答案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 ...

没呢 无从下手了

网友J:
我这有台四声报警的没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有台四声报警的没休好

内存 我原来也是

网友:
此机修复是屏供电由一个N够到的场馆把3VCCM转换为3VCCP给屏供电的后来查到是3VCCP电压变3.63V有点高。一开始觉得稍微高点没在意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觉得可能场馆坏了坏了 果断找个6脚的场馆换上量电压居然没有!偶的神啊。。。后来想到不插屏线没电压的 果断把屏线插上 电压3.3V出来心里一激动拿屏试下不掉电了 漂亮的LOGO出来了  哈哈 此机艰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