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怎么改啊

楼主(2011-08-29):
有一块10.4的屏,原来是液晶电视机 不知道怎么改能 只要接VGA就行。

网友:
屏接口发一下看看

网友:
来个屏线和驱动板的特写
如果屏线接口合适 直接弄个通用的驱动板
如果实在差异太大就 把几条信号线先确定了 接滴试试

网友:
这个如果对屏不是很专业,是改不了。右边的那两组线应该就是电源和数据线。电源应该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数据排列就是一个麻烦事,从下到上依次排列试下吧。像这样的屏,专家也不是两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下个DATASHEET,慢慢分析一下吧!

网友:
这个屏接囗看上去很复杂,
不是LVDS接口新手很难改屏配板

网友:
听说改屏是高难度的哦     要学习下

网友:
直接弄个通用的驱动板吧  掏宝上有

网友:
配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得用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