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1-08-29):
  正常点关机,显示器正常熄灭,但是机箱还在工作。 系统是新装的。

大家分析下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是硬件的 问题  ,  排除法  换个电源试试把

网友:
换个电源,不行的话,逐个排除

网友:
关机CPU风扇还在转吧一???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试下

网友:
电源问题,我有遇到过

网友:
主板有可能吗?,都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楼主听楼上同仁先换电源吧问题解决了不样忘了来回贴哈

网友:
你的是AMD的板吧、是不是单桥的呀、你先刷下bIOS、、不行再加焊北桥、、不行就重做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系统没装好就这样。

网友:
我有两块板子都是关机了重启、顺便说一下吧。板子什么坏了?其他硬件都是好的。

网友:
我的也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