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电路

楼主(2011-08-29):
刚拆开 测试 Q1坏 R7(10欧)坏 IC vcc脚短路 IC坏 换了坏的之后 5v 12v 出来 不接灯管时电源指示灯按照正常的 开机灯到待机灯 但当接上灯管 指示灯亮一下灯管就闪一下 认为是高压板问题 用通用高压条接上现象依旧
会不会是IC性能不良

网友:
看看光耦(ic2)有问题吗?是不是反馈电路保护了

网友:
模拟电路较为危险。修的时候小心点啊

网友:
好了 是RS1坏 原板上是一个电容 我换了一个0欧电阻就好了 RS1实际大小是2.7欧

网友:
这应该就是带不起负载吧..开关管与变压器不良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一般情况下Q1击穿时都会连带着损坏R7、R8、RS1、RS2和IC。当RS1和RS2阻值变大时会引起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情况。建议楼主将RS1换成原来阻值,否则起不到过流保护作用,后患无穷。

网友:
看看光耦有没有问题  我见过这样的一台  是联想的

网友:
换成0欧电阻,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把S1换成0欧等于取消了电流监测,一旦后路出现故障,Q1必烧毁,芯片也难保,等于给自己设置了隐患。

网友:
我试过短接5V,12V的电感有一定几会OK的

网友:
这板子没有见过

网友:
7575应该好修,对着图纸就好了

网友:
rs1 应该是检测电阻 (阻值大了 会引起ld7575保护)

网友:
rs1两端电压超过1v就 被反馈到7575的3脚 (cs)过流保护端会使5脚(ou)输出脚停止输出

网友:
好多灯管一闪一闪问题都是过流保护引起的 可以试着去保护看效果在去检查电路

网友:
把高压部分的电容通通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