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开机无显示 求救

楼主(2011-08-29):
联想Y450开机无显示。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请问这个机器BIOS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描述的太笼统,没办法帮你,一切多有可能

网友(2011-09-28):
bios有可能 可以 试试

网友:
不要急着换显卡  先把故障搞清楚之后在还   要是受伤没有的话你定片来换上去故障依旧  那你吧是亏啦

网友: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BIOS也有可能是显卡,多数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
用BGA换的吗,怎么跟台机一样插拔的说的那样轻松,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 的问题,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