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1-08-29):
V星N1996主板 开机不跑码测量无CPU核心供电无内存核心电压请问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桥供电,总线供电查了没得

网友:
CPU都没工作,先修内存...

网友:
先查供电,在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换个cup  试一下

网友:
先内存,再CPU,。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
内存无核心电压1.8V请问该查哪里

网友:
更正一下主板型号是MS-7260 VE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