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显示器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8-29):
联想17液晶显示器  开机黑屏。指示灯闪     屏幕过几秒亮一下 马上就黑

yzz163 -4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高压一般不好修,通用高压板很便宜,可以换通用高压板。直接把通用高压的+12V,ON/OFF,GND接在原高压板上,然后断开+12V高压供电,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但是灯管的问题最大,灯管烧或者是灯管接头线短开了,才会引起的问题。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看看高压板变压器有没虚焊  或者直接换一块通用高压试试 用代换的方法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瞬亮屏发红有可能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