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笔记本键盘、鼠标问题

楼主(2011-08-29):
华硕X8AC笔记本刚收到时是键盘几个键不灵,鼠标触摸和按键都不灵,更换了键盘和触摸板,键盘已好,但鼠标触摸和按键还是不能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没安装好,或者是你进的触控板有问题那?

网友:
讯维学院,顶顶顶。好我有个朋友也再那里学过。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关掉了

网友:
换了也不行  挺烦的吧。。

网友:
查下接口到EC的信号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里关掉了

这个还没想到,明天看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B:
是不是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开关?

一般开关都在什么位置,我找了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