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救小弟吧 ,这个电脑整死我了

楼主(2011-08-29):
      HP 515 这个本遇到过好几次了 ,毛病都是一样。  以前修过好几台,都没修好 ,今天又来了好几台没招啊
1!! 故障时这样的,插上可调电源后指针跳啊跳 ,感觉像是亮机了,可就是不亮 。 电压总在1.2   1.3  1.5V之间来回的跳!!

所有桥都焊过 ,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小弟初学笔记本还有很多地方无从下手 ,请各位大侠救救俺吧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哪位知道说说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说明白点哦。

网友A:
刷BIOS吧,肯定搞定

网友:
估计是BIOS哦。还有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吧,肯定搞定

  能讲讲是为什么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讲讲是为什么吗 ,

你只管去刷就是,肯定好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有点牵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管去刷就是,肯定好

好 ,我去试试  谢谢了

网友:
还有屏线也要注意下

网友:
测试一下复位信号是不是也在跳

网友:
有没有外接显示器试试, 如果外接不显示,先刷BIOS,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BIOS和CPU不良都会这样。

网友:
换CPU。换北桥。刷BIOS。。换显卡。。。呵

网友:
这机子.CPU爱坏,不过一般为不跑码现象,像你这故障::多数就你楼上两兄弟所说BIOS坏,所以来回复位跑的现象.刷吧

网友:
学习了,lz结果好了没?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跑代码卡的 ,你跑一下试试  看代码然后来判断故障所在 ,机器亮不亮你按一下键盘的大小写转换就知道了  一下子来好几台这个本本,生意实在是不错啊

网友:
我相信也是BIOS的问题,碰到过,循环跑,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