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楼主(2011-08-29):
待机电流0.01A,开机电源灯亮,电流0.02A,然后掉电,拆机测量+5VAL +3VAL  +V5 +V3在外接电源的时候都开启了,开机后测量-南桥都发出SLP_S3#_3R和SLP_S5#_3R,

测1.8v无输出,测U9 SLP_S5有电压,察U6开启信号为SLP_S5#_5r,电压为0.4v, 断开R87测量前级电压还是没有,测量U6第1脚阻值二极管档600多,测量SLP_s5_和其他地方的SLP信号也不通,飞线直接把SLP5电压拉低了,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
附图纸,也给有用的下

网友:
不知到那的问题

网友:
没修道过 这机器

网友:
没修到过 。。。。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拉低SLP5信号,没有修过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