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西数数据恢复中心WD3200BEVT盘片严重划伤 数据读取解决思路!成功

楼主(2011-08-29):
最近接到一块WD3200BEVT-22ZCT0 的盘 ,通电敲盘。开盘 看到最上面的盘片有两道明显的划痕,当时感觉成功恢复概率比较小了,就放在了一边 长时间没有理会。今天拿起来 说试一把。于是就操作起来,这个盘是四个头,最上边的 已经划伤 磁头肯定损坏,于是就想到 西数的盘在三千下是可以虚拟磁头的 何不用一个160g 的盘 两个头的试一下,说干就干。找来同一型号的 不同容量的磁头,看形状完全相同(坏盘是四个磁头 备件是两个磁头),更换,接入三千,通电 能认了,不过不能识别型号和容量,于是先进入rom里面 更改它的磁头,去掉 2 头 和 3头 虚拟上 5头 和 6头 ,保存出他的rom 以及 rom moudels ,断电 通电 依然不能识别型号和容量,回写rom 以及rom moudels ,再次断电 通电 ok 能够正常识别容量和型号了 ,进入3000 特有的DE 先分头   然后 去掉 分头里面的 2   和 3 头   (即   最上面盘片的磁头),直接镜像 数据跑的还是不错 正在提取中。 西数的盘 能够虚拟磁头   很好的利用起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数据恢复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四个头的 相同型号的头 进行更换 但是 由于最上面的盘片已经划伤 所以 必须要将最上面的磁头翘起来,让它不到读取最上面盘片的数据,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样会损坏备件的磁头,不过由于小盘的盖子和 盘片之间的空隙有限,所以 必须要很小心 ,目前只有1600BEVT 的头,数据提取完毕,客户已经确认要数据。)

网友(点评):
数据没有在爱伤的哪一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发现 里面没有人顶帖哦!

网友:
一个磁头坏了 还可以用 吗

网友A:
有才 啊 ,顶一下,行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才 啊 ,顶一下,行啊,楼主

感谢顶帖  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很强,数据恢复

网友:
不错,楼主很了不起

网友:
不错 真是高手

网友B:
你那里开一个盘要多少钱啊

网友:
你太专业了,无尘工作台多少钱呀

网友:
这个可是个好经验啊。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C:
我手里有几个硬盘,请问楼主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几个硬盘,请问楼主怎么收费?

朋友们  可以叫我的联系方式 方便以后细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132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开一个盘要多少钱啊

朋友们  可以叫我的联系方式 方便以后细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13260

网友(点评):
你加我吧,说明论坛的 361963285

网友:
看帖 要回帖哦!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D:
DE可以分磁头读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E可以分磁头读取的

嗯 是可以分头 虚拟磁头盘没有就绪的状态 不换头是无能ready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是可以分头 虚拟磁头盘没有就绪的状态 不换头是无能ready的 !

开始的时候都试过了 不然不会物理砍头

网友:
3000确实是修盘的利器

网友D:
其实你是来做广告的呵呵具体的方法都不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是来做广告的呵呵具体的方法都不说的

即使给你说了你舍得去买UDMA的PC3000吗?而且还带DE的,没几W你想都不要想。

网友D:
不需要UDMA人家现在在开发一样速度的拷贝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UDMA人家现在在开发一样速度的拷贝软件

朋友 您说的是单纯的拷贝数据 前提是硬盘是状态完好的情况下!!! UDMA 是用来修硬盘  以及固件方面的。不是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厉害啊。真牛

感谢  支持

网友:
3000现在我还不怎么熟悉 全是英文的 现在正在学校学数据恢复呢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PC3000是PCI还是UDMA呀,PCI可能没这个功能吧,UDMA不是一般的公司能有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PC3000是PCI还是UDMA呀,PCI可能没这个功能吧,UDMA不是一般的公司能有的哟。

UDMA

网友H:
楼主技术很牛X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很牛X呀

谢谢 顶贴    !其实还有更难的  共同学习

网友:
就是西数专修+拷贝

网友:
   最近事情比较多 没有及时的更新帖子

网友:
这样也能成功,,牛

网友I:
楼主水平确实是高啊,请教个问题,2个盘片的最上面划伤了,是不是也要拆下来看看其他三个面是否划伤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水平确实是高啊,请教个问题,2个盘片的最上面划伤了,是不是也要拆下来看看其他三个面是否划伤了呢?

如果你已有这方面的设备记得告诉我!不能随便拆下其他盘片逐一查看 因为磁盘是按照柱面的形式存储数据的 一点点的错位都会造成数据的错乱。

网友:
现在7200.4的本盘换头比较头疼,不知楼主有什么好的经验...看你操作不错,向你学习...现在XLY 的 DC也可以分头读取的,你也可以参考下... 就分头读取的效果来看,个人感觉XLY 的 DC还是不如UDMA...

网友(2011-10-05):
慕名已久的pc3000

网友:
表示一下!

网友:
数据要是刚好在划伤的盘片上还有的搞吗,,

网友:
现在人都赖,上图呀,。。。。。

网友:
不是懒得上图 是 当时没有拍下照片 后面的很多案例都有图片 也有和这个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