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邪了门了!!!

楼主(2011-08-29):
今天碰到一台电脑,总是自动掉电,后来拿到店里怎么是怎么正常!晕死!试半天还是没事,于是送回去了!把搜有东西都插好了问题又出现了!怎么回事啊!晕死!后来发现每次振键盘的时候都关机,后来换个键盘就好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键盘一动就关机啊?键盘静止就没事,一动就关机!这是键盘的事,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键盘能导致自动掉电呢!还不是关机!!!

网友:
振键盘就关机,是不是键盘上的电源键有问题……

网友:
j键盘短路了吧...换一个看看.............

网友:
键盘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
我知道是键盘短路了,但是为什么键盘短路会导致掉电呢?

网友:
貌似许多键盘上都有一个power键,如果是那个短了不就给系统送了一个关机信号么,

网友:
大部分键盘上都会有三个键盘,一个是sleep,一个是power,另一个是wakeup,估计是键盘里面的power或是sleep键的问题。

网友:
键盘有的不是有个关机键吗,有关系也很正常

网友:
你们说的我也想到过,要是显示正常关机我就不问了!可他是直接掉电!!!这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键盘短路会的,你试试看把usb5v供电短路看,肯定断电了。

这位朋友说得对 要是短路 肯定掉电的!

网友:
理解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种故障很少吧

网友:
换插板试试吧

网友:
键盘内部短路造成自动关机,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样啊       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