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945GCLM键盘鼠标不好用维修(串口芯片坏)一厉

楼主(2011-08-29):
今收到一块主板zx-945GCLM主板,顾客拿来说键盘鼠标不好用,留下号码,接下来开始维修。量键盘鼠标的供电5v正常,272排阻阻值正常。因为是杂牌主板,没有滤波电容。这些排除完了,接下来量键盘鼠标数据地址线500多正常,跑线数据地址线与IOW83627EHG的62、63脚相同。说明没有断线,以上排除完了,应该是IO问题了,换了个IO还是如此。纠结,键盘鼠标不好用就与这些有关系,是INTER的主板。最后一招,准备换接口。突然摸到主板的串口芯片特别烫,先简后难,用风枪吹掉串口芯片,至此插上键盘灯亮着,按着NUM LK灯一亮一灭,可以使用了。主板修复。简单一例

网友:
牛人啊!

串口芯片坏了,咋的键盘鼠标的PS2口不能用?

网友:
我也没有注意过,但该排除的我都排除了,手摸串口芯片发烫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