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4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8-29):
今天接到台 HP540本本 双核的。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有0.2A 明显偏高。
可调电源电流比正常值大,在0.08A--0.2A之间。说明|:1.待机电路本身微短,2.需要待机电压的芯片可能微短。
于是拆机取下主板。发现已经被同行修过了。IO,3V5V电源芯片,CPU供电芯片甚至SB都有焊过的痕迹。发现南桥下面的锡珠
都有连在一起的。我晕了。 我们这修的本子基本上是被别人修过的。
大致打了下DC电源的线圈发现没有短路的。但是这个机器裸板待机都0.2A 不正常嘛。管它的哟。先把南桥取掉。用的是红外BGA焊台。 感觉很爽 。几下就搞下来了。哈哈。
在通电看电流还是在0.2A,微短嘛。这时候用手摸板子上面的芯片 ,发现TPS51120烫手。果断换一颗全新的上去。在通电,
还是发烫,我晕了。后级3V5V都没短路的。咋会烫手嘛。
电路图看了下,发现TPS51120的19脚和21脚是线性稳压。在芯片有了供电后,应该就要出的+V3AL和+V5AL.
电压不对。顺便打了下对地阻值 发现19脚短着路的。看来就是着引起芯片发烫的原因。
看电路图发现
+V3AL供电到U25,KBC1070。U25是个门电路5个脚 ,于是先取U25,发现还短路,那肯定是IO坏了撒。
把IO吹下来后。不短路了。 再通电 待机电流正常了 。
3v5v电压也出来了。过一会就掉了。芯片也不烫手了。 这时候掉电正常的。
因为TPS51120的EN1和EN2并联后加到U520的输出端。U520是个或门 Y=A+B  它的1.脚链接到IO。因为没装IO就通电的。
最后把IO和南桥换了后通电 触发了, 电流也正常。屏也显示了。
这机器可能对些朋友有点帮助。别以为芯片发烫就是芯片坏。
最后上个这机器的电路图。

网友:
高手哦!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芯片发烫的没有修好早看见你这篇文章就好了

网友:
一般被同行搞的乱七八糟的机器我都不想搞,好多机器等着搞,怕浪费了时间到最好还是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