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邪门的事,捷波k96np主板

楼主(2011-08-29):
  很邪门的事,捷波k96np主板   用优盘从电脑拷数据 拷进优盘的数据全部损坏 一打开出现应用程序配置错误......电脑的数据又是正常的,优盘也是正常的,usb 5v供电正常  但是在usb1.1模式下拷数据又一切正常 只要换到2.0模式下拷数据,数据必然全部损坏 但是文件又能拷到优盘里面去 打开就出现应用程序配置错误 求解  bios 也刷了 usb边上的16v 100uf也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U盘换其他机器好?
其他U盘放你机器,换系统。OK?

排查吧

网友:
没遇见过 ,楼主有结果了分享下

网友:
换主板就没有问题了,没有搞了 ,那主板除了usb不正常外其他都正常

网友:
真的是很奇怪的问题 usb在1.1的模式下拷贝东西一切正常  在2.0下可以拷进去但是一打开就出现应用程序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