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P 不开机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9):
拆机,测无待机电压,芯片为MAX1901E,网上查了一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参照此贴http://www.aq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6728,测MAX1901工作条件:21P有20V电压输入;20P有VL5V输出;24P和17P有5V电压输入;22P有3.3V的高电平;28P有3.3V的ON3信号,但测4P无3.3V的ON5信号输入。3、顺着MAX1901的4P无ON5信号,我们找到的是VCC5M_ON信号,此信号是由M1_ON信号经过R866电阻而来的,(VCC_3M是由M1_ON经过R405电阻而来的)
实测R866的1脚有3.3V,但另一边只有0.9几的电压,明显不正常。更换R866故障依旧。这是别人的维修的情况的,我的情况跟这差不多,就两个点出了问题,一个是4P的电压只有1V是一样的,还有点是24P的RST我根本没5V,我把重点放在4P上了,也是换了R866,10K的电阻,效果一样,短接也是1V,换了MAX1901E也是一样,最后想到24P,查电路图是5V经过D15分出来分别到24P跟17P上,测D15出来有电压,到R122上却没有了,断线了,哈。接上,通电,3V,5V出来了,接屏,亮了,看来还是24P不正常引起4P出问题的。附上点位图跟电路图

网友:
恩 论坛里面的好多帖子对我们维修有帮助 可以少走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