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梅捷SY-I5GC2-L修友们注意啦

楼主(2011-08-29):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 梅捷SY-I5GC2-L 主板板 开机 复位灯常亮 测试卡 IRDY FRAME 灯不亮 一般这样都会测试 各大供电 复位 时钟  检测各供电正常 刷BIOS无果 后不经意见看见CPU FAN座有腐蚀 一直没头绪反正也没事换个座在查 谁知换好后通电竟然开机欢快跑码啦  听说过有的主板不接cpu风扇不开机的情况 没想到今天倒是遇到啦
发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其它朋友遇到这款主板注意下有没有接cpu风扇 应该是检测不到cpu风扇主板自动保护啦 不晓得理解对不对。上图

网友(点评):
对3PIN 4PIN的风扇有要求吗?

网友:
竟有这等事?也许是座子腐蚀,把某路接地了。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腐蚀 短路 就是接触不好 开始以为不接风扇也无所谓啊 后来接上风扇 风扇不转 也没理会啊 最后换好座后跑码啦  拔掉风扇故障和刚拿来一样 断电再接上风扇短暂的断电后立即重启 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不是腐蚀 短路 就是接触不好 开始以为不接风扇也无所谓啊 后来接上风扇 风扇不转 也没理会啊 最后 ...

呵呵,还有这种事情,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楼主这是啥道理啊。什么依据啊

网友:
厂商设计的保护功能吧

网友:
短路的话,电源不能加电的啦,会保护。

网友:
呵呵,以后确实应该注意哈!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也碰到好几次,还有一种板子,型号忘记了,不上键盘不跑码。

网友(点评):
前天遇到个富士康的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点板经常不接风扇!这种情况只在原装机上碰到过!

网友:
稀奇了 ,,长见识了。。。以后注意咯。。。

网友:
谢谢了、、、、楼主、、、、、

我是刚来的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遇到和这样差不多的主板,时不过内存 时过内存  南北桥加焊了还是那样  用一段时间 就不稳定了

网友:
只听老师讲过有的主板不上真U没复位跟不上显卡不开机  这个真没听过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主说的那样 是主板没有识别到风扇 自动保护了  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看完这贴不明白楼主的板到底是哪里问题?不接风扇?座子?客人不接风扇啊?重新看一片还没搞懂,语文不好好学啊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能导致不开机,真稀奇,以后留意点

网友:
还有这种事,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学习了

网友:
LZ意思是风扇的问题,下次遇到这款主板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现在新一点板子,都有风扇监测功能.不插风扇不开机,今天总算是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这个烂板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