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温度多高正常?

楼主(2011-08-29):
AMD CPU温度多高正常?
求各位大侠指教,本人电脑温度时常到了75度,软件都报警了,很是担心烧坏了

网友:
抢个沙发,温度高啦,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这种不好解决哦,换好的风扇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风扇,还是不行的话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放一点 硅脂  CPU转速怎么样啊!要是慢的话换一个

网友:
你的是AMD的什么型号的CPU啊!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

网友:
你这个温度还算可以的。

网友:
75度,,没事的,兄弟,你放心,我的80度也无事

网友:
CPU散热器看起来没问题的话。一定是CPU坏了,本人速龙4400U,换了S90双风扇散热器,开机温度只有35,很开心但是过了不到15分的时候直接到了 80,开下PPS直接都是维持90左右。相比之前的散热器好多了。之前的散热器开机温度72.一会就到了100.之后开始重启。

网友:
75度 正常温度不算太高,要不就买个散热垫

网友:
看CPU功耗怎么样了,,不过70确实有点偏高了及时处理的了..........

网友:
有的AMD的cpu温度就是高,换好风扇还是高,有的就特凉,摸上去没啥温度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风扇,除尘,很重要

网友:
70度以上应该就是不正常了。还是检查散热吧

网友:
加硅胶加大风扇,还有一个办法:打开机箱用大电风扇直接送风降温!有条件的可以开空调。

网友:
65度左右正常,75度有点偏高了。

网友A:
有些AMD的CPU温度高是主板引起的,昂达 华硕的主板总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AMD的CPU温度高是主板引起的,昂达 华硕的主板总是这样的

同感,同感,
楼主把电压降一下吧,那样温度就下来了

网友:
昂达的板子我现在是不用了,不好用。稳定性不行。所有的评测啥的都是骗人的。只要过一年的板子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上述问题。华硕 的能强点有限,有时候感觉还不如二线品牌用着实在。二线便宜呀,故障率差的太少,价格差的太多。我就支持用二线品牌,性价高。保修啥的也不缩水。花少点的钱,用跟一线差不多的性能。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网友:
满载的话75还可以 待机的话就不行了 最好检查一下散热 看看硅脂有没有涂好 当然不排除传感器有误差

网友:
75度很正常呀。

网友:
CPU 50度左右为正常值

网友:
跟我现在一台笔记本遇到情况一样 不过我的cpu是p4的

网友:
这个温度不算高。惠普笔记本的温度就这么高步也是好好的吗。

网友:
cpu与散热片之间多涂些导热脂

网友:
大功率风扇就是好.

网友:
换个高级的CPU风扇麻!

网友:
AMD的CPu100度左右也正常的事情

网友:
对于AMD CPU,原配风扇是不够的,应该另购散热器,另外,这样高的温度,与机箱散热不够也有重大关系,机箱散热也要加强才行。

网友:
我这里也是这样。温度高超过100度就重启动

网友:
只要不自动关机,多少度都没问题

网友:
现在的天气75度很正常,只要不过80一般都算正常,如你感觉有点过高,加硅胶加大风扇。温度会降下来点。

网友:
75度正常呢,不会烧的

网友:
不死机不重启的就是正常的

网友:
40多度为正常,就你说的那个温度,清一下灰,上点硅脂,温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
绝对偏高了,我的amd4000双核cpu满载也就50多度,原装风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超过75度的话,会断电的,现在你需要解决散热系统问题,看看风扇怎么样,声音大了,就换吧,还有看看转数。散热片与CPU接触是否良好,还可考虑加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