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开机后停在LOGO画面

楼主(2011-08-29):
HP 6220笔记本刚开始开机无显,更换南桥后能够显示,也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就是无线网卡灯不亮,能认到无线网卡,按无线网卡按键无效,因客户要用无线网卡,没办法,只得重新拆机,查了一下无线网卡开关的走线,什么也没动,再装起来开机,就停在163-Time Date Not Set画面上,不知是不是要刷BIOS,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换个coms电池。。。。。

网友:
还下电池  报错是说  没调时间

应该是bios电池问题

网友:
时间报错呀,把时间改过来,关键看看过了BIOS没有,能不能进BIOS呀。

网友:
认得无线网卡可以搜索到网络吗。换个网卡试下

网友:
进去调时间,要等一会,HP和IBM的机器,都是这样子,第一次进去都要很慢的慢的。再等等。

网友:
放下电就不卡了吧…

网友:
现在是连BIOS都进不去,换了个新的主板还是一样,可能是新的主板有问题,准备再换一块主板。

网友:
是网卡挡住自检

网友:
裸板开一下机,是不是没装好,加焊南桥看能不能认到网卡。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卡LOGO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 BIOS 你的排除开来   SD卡槽这边  外设这些玩意会引起这样的  修CQ510的时候碰到过

网友:
换新版也是这样,那就是PCI或其他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