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起、什么坏了?

楼主(2011-08-29):
     我有一块板子、   开机不定时就重启,一开始还以为电源有问题换了电源还是如此,硬盘也是好的,又换了一块。还是重启。                                                                                                    实在不解请求大虾、我怀疑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cpu温度正常不?如果温度不高的话,也有可能是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供电不稳吧

网友:
今天公司一台电脑就是老重起,最好发现CPU散热不行,,,换了个风扇就好上面楼主说得对呀

网友:
现像要说明白,不然不好回答。

网友:
有以下这几种可能,1 软件方面 如病毒或系统 2 供电不稳  3 电容鼓包 4 内存稳定性不好  5 插槽 插座有虚焊,接触不良 6  杂牌的显卡时间长了稳定性不好 7 光驱损坏  8 主板的桥了  以上要看你的是什么电脑,前几天电脑表现怎么样,还有一些细节你的可以直接的找到问题的所在了。上次一客户拿机来,说电脑老是关机。可到我这什么都是好好的,3D都跑了好几次都可以。他拿回去,过几天说又不行。后来他说他是工厂的电脑,工厂大机器。听他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这电脑电源垃圾的很,机器一开电压就不稳所以关机了。

给力

网友:
cpu gpu nb sb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CPU什么都没事、电源硬盘也换了。软件也是刚做的系统、。集成显卡。这是我的机子我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上面的回复太敷衍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都是重做南桥。

网友:
温度 市电过低  主板电路都会导致的

网友A:
改下bios设置试试呢 我以前的板子就是 开启自动唤醒 插上鼠标就不停重启 把鼠标拔掉 再关机就不重启了 {:soso__13886407829933367580_2:}。。。。 关闭自动唤醒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下bios设置试试呢 我以前的板子就是 开启自动唤醒 插上鼠标就不停重启 把鼠标拔掉 再关机就不重启了 {:so ...

什么是自动唤醒?

网友(点评):
问下百度吧 自动唤醒 bios 我没有发链接的权限。。

网友B:
1、内存问题
2、南桥问题
3、CPU温度问题
4、病毒问题
5、供电问题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几个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内存问题
2、南桥问题
3、CPU温度问题

可能是南桥吧,

网友C:
什么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是主板不兼容  什么都有可能  你自己检测下  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是主板不兼容  什么都有可能  你自己检测下  明白不

你还不如直接说让我换台机子试试呢。

网友D:
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点检查滤波电容吧。

什么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滤波电容?

凡电解电容都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爆浆、流液之类的问题。

网友:
看有没有爆浆、流液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