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VASMFS 开机报C1

楼主(2011-08-29):
各位师傅晚上好,我有块GA-7VASMFS开机报C1,量内存电压只0.87,但拔掉内存量电压有2.25,换过内存还是一样的故障,请怎样修,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管换掉,供电IC换掉看看

网友:
应该是MOS管坏了 。。换了试下

网友:
多谢谢各位,是MOS管坏了,量不出好坏,只有代换就好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G及D及S及。 看S及输出2.5V没。如果不够还个场效应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