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闪屏

楼主(2011-08-29):
      今天遇到一个HP6531S的本子,笔记本屏幕最下面有彩色闪烁的横条,1厘米左右,开机时间长会越来越严重,导致大半个屏是彩色的横条纹,外接显示器正常,打开屏也检测不到哪有问题,后在网上一查,原来是HP笔记本的通病,只能换屏,不知道这种屏能不能修,有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
论坛今天有发修屏的。。很强大。。。。

网友:
在线求助中

网友:
LG屏吧?这个是屏问题的啦,上百度搜一下什么都有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呢,没看到呀

忘记了。。。我也是今天看的。。你看看今天的发贴看看

网友B:
貌似这个修不了的吧 通病是说行列驱动坏了?如果是的话好像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修不了的吧 通病是说行列驱动坏了?如果是的话好像修不了。

感觉也是的,网上百度了一下,就没有人说能修好过这个屏的,看来只能换了!

网友:
一般修不好的 是本本本身的问题 都直接叫客户换 老板不给那么多时间研究。

网友:
基本上是LG的屏闪屏 没的救 只有换屏 通病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CQ40 也是这样,

网友:
不能修。闪屏门

网友:
有这样的设备的。那个好像叫作 冷压机样。 修液晶屏的时候遇见过,一般要换屏边上的颗粒。但是秀一片屏都很贵的。还不如换

网友:
这屏好几种机器都是这问题,现在好多这样的坏屏放那里没用。还听到说有地方能修这样的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