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太高,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29):
显卡温度太高,如何处理
具体情况: 清华同方的锋锐k40  来的时候是6分屏,客户选择维修,不换芯片。
        加焊,故障解决。 风扇飞了个3。3v,长转。   客户用了三个月。
        今天客户又拿来,系统坏了。那就直接装系统哟。
    情况出现了。 ghost过程中,花屏出现了。
    然后客户放这里,继续选择维修,还不更换芯片,本来想给他蜘蛛。但是就给我100的费用。没办法,拆机,顶星造的主板,sis芯片组的,我看了下显卡的芯片,还有板子,情况很好,没变形,芯片也没发黑。
那就来吧,继续加焊,很快完成了,装机测试。晕!!!!
温度直接刚开机都70度,咋处理都不行。具体点:风扇长转,加了铝片。
我摸了下,也没那么高的温度
        请有经验的给个办法,能将温度低点就行。
@@@@@@@@@@@

换显卡吧
要重做显卡的

网友:
那你重做试试啊

网友:
不要加什么铝片,,是错误的。。要加铜片。。。去TAOBAO看看。。。有很多的。。铝没有铜导热快。。。楼主注意 还有那个散热器坏的。。。有遇到过。。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补充内容 (2011-9-4 09:14):
我从不用铝片。。。效果没有铜明显哈。。。你懂得

铝没有铜导热快,这是事实。
铝片散热也可以的,你没实践过吧

网友:
加焊都不行 那就换个显卡

网友:
换改良芯片加铜片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改良芯片还不是照样坏

网友:
换改良的,有很多客户都不愿意接受,曾经一个海尔的本本,G86的显卡,维修了3次,每次客户都选择维修,没办法啊

网友:
要加铜片 铝片不导热

网友:
物理降温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换显卡吧兄弟!

网友:
为什么要听他的呢,做维修也要有原则啊!
他说不换就不换啊,经常出问题返修,楼主您的声誉的损失是几个小钱能补偿的回来的
做长久的生意,相信你就按你的方法做到力所能及;不相信这钱,咱不赚

同意!
你做主,过保了他爱修不修

网友:
可能是显卡快挂了!曾经修过一台V3000的显卡(我是第三修了),加焊后客人用了两天,重做自己试用,不都一小时,就不成了,显卡也很热,最后说服不了客人换苾片,他不修了!--没办法!

网友(点评):
可以叫客户换板嘛

网友:
钱给得那么少,直接就给弄挂了。加钱换芯片。

网友:
这事不好说,不过客户不换芯片而且你已经做了1次,那么能不收就别收.因为你的运气不是一直很好的.收到这样的机子是很烦人的

网友:
重加焊一下,再加个风扇

里面估计个别点连珠了

网友:
加个铜片,然后把风扇改成5V, 温度应该好降下来。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不对头!这肯定没用

网友:
改在5V上面风扇不是会转得更快嘛?

网友:
你的显卡维修费用这么低,换做是我我也选 维修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温控检测的不是很准确呢  我收手摸着  不是很热呀   用测温枪看也就60度左右

网友:
铜片散热好些

网友:
给个5V给风扇作用不大的话,就重做或换吧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HP NC8510W,开机一会儿就重启,摸显卡上的散热器烫手,但离显卡远一点的地方就好得多,是散热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