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音频调到最大,音乐器的音量也是调到最大的。播放音乐的声音非常小。

楼主(2011-08-29):
大家好!我的电脑这样的问题。就是把电脑的音频解调器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音乐的声音非常小是怎么回事啊!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肯定是音响或者耳机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是什么电脑啊,,,,台式的加个独立声卡试试看,,

网友:
换个声卡驱动试一下,或者接耳机试一下,看正常吗

网友:
我遇到过。是声卡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先从新安装一下吧,不行就怀疑硬件问题,如果连接耳麦还是一样的话,就是你的声卡芯片或你的耳麦接口坏了!!

网友:
虾米问题后来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是HP 520,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声音驱动有没有装好,实在不行换个声卡

网友:
笔记本键盘上的 加减音量键有没有试过 I

网友:
我前天刚遇见过一个,是声卡的原因!换个USB声卡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我碰过。

网友:
是不是win7系统呀?win7的话声音是每个程序单独调的,点下喇叭,选择合成器,吧所有的声音开最大

网友:
重装声卡驱动,我试过装的不对,有声音,但是声音会变

网友:
安装完全版的声卡驱动,就会好了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的声卡,重装驱动,会出现一个声卡调制软件,调节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