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修了一个仁宝点火电路,故障点不好猜

楼主(2011-08-29):
      联想G430不加电,3V,5V一会有一会没有,在有的时候,按一下开关就没了。测一下+B电压也是时高时低,有时能到18V,有时只有11V,看肯定是保护隔离有问题,PQ37的123引脚电压是19V,到PQ38的5678引脚(+B)电压就是不稳定了。我一看肯定是+B有轻微的短路,但是用烧机大法没有任何效果!那应该就不是短路了,但是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想了半天感觉还是短路,就把+B的负载一个一个的断掉,结果依然没什么变化。后来测了一下PQ38的的4脚为高电平,那就是他没有导通,面PQ37也没有导能,只所以它输出正常的19V,是因为它内部的二极管。应该是点火电路有问题,导致保护隔离电路截止。还有现在的+B电压也应该是点火电路的电,是不是因为它的带载能力很弱所以才使电压不稳呢!先上点火电路的图

并联的PR69,PR70,PR71,PR72的1端电压19V正常,出来后的2端就等于现在不稳定的+B电压,这个表现应该就是它的电流不能胜任,本来用不着承受大电流,而且在PU8B的5脚也有一个3.6V左右的不稳定电压,输出端7脚有个2.3V的高电平,所以ACON也是高电平,难道和点火电路也没关系吗?再测PU8A 1脚的PACIN也有个2.3V的高电平,看来故障还真不是点火电路。应该是保护隔离自身有问题!继续上图

     现在重点看保护隔离电路,测得三个控制信号PACIN 2.3V,ACON 2.3V.ACOFF 0V,这几个电压都差不多,既然ACON是高电平,那么PQ11就应该饱和导通把PQ38和PQ37的控制极拉低,但是PQ11的漏极还有1.9V的电压,为什么没能实现呢?太简单了肯定是PQ11坏了,直接找了一块仁宝的坏板,拆了一个同作用的管子,换上后结果不变,难道还是没有导通?着急呀,怎么就是不导通呢?直接把D和S短接,这回我替你干这个活了!结果PQ38的控制端还是高平电,看来不能怪PQ11了。一句话PQ38的控制极电太给力了,怎么造成的呢,分析电路只有PQ37的5678脚和它的4脚短路这种可能,测一下阻值果然只有40多,直接换掉,结果当然就好了!没想到转了这么大一圈,竟然问题这么简单!

咱这个能不能给凑合个精华贴呀!!以后一定多定,给点鼓励!!!!

网友:
呵呵 有点意思哟。 楼主想的太难了

网友:
你这例故障很明显,判断故障只需测量两处电压就能基本确定是PQ37的问题!
那就是PQ11的1脚为低电平和PQ9的2脚为高电平的时候如果PQ9没有问题就必定是PQ37的DG击穿漏电!

传说中的业余的专业高手
经验丰富总结

网友:
楼主思路有点乱哦!

网友:
G极控制电压正常吗?思路不是很明确!

网友:
击穿后的PQ38应该烫手才对。。LZ感觉到没?

网友A:
觉得可以写得更加简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可以写得更加简明。

维修过程中走弯路了,最真实的写出来,希望大家别学我呀,表达水平有限!

网友:
很巧,不久前也修了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语言报答能力有点。。。。

网友:
楼主想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