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JT198R电源板怎样改 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1-08-29):
奇美JT198R电源板的高压板是采用开关反向的,当开机时高压板就不工作,当关机时高压板就工作。要怎样改 通用高压板。
电源

网友:
找出电源,on,adj,gnd,就可以了,你上个图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现在好多高压板是利用两个三极管控制高压板的开启 ,如果你原来高压板是低电平工作的,就把新高压析的前一个控制三极管拆掉,把开启信号接到第二个三极管的B极.
同意楼主:
5.0
wpj8888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
加个三极管反相过来吧

网友:
论坛里面有详细的教程,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