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七彩虹花屏显卡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08-29):
(图片)

网友:
看看供电先吧、

网友:
显存供电吗?我测了有2.5V。

网友:
大部分都是GPU虚焊。可直接BGA.

不知这位仁兄AGP的卡你BGA好几块?
点型的经验主义者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不行就重做、、、、、、、、

网友:
这种封装的显存容易出问题 右上角两颗报错 烙铁拉一下 不行换掉  或者打值 颗粒全报错数据位就不用检测了 测控制整个芯片的时钟啊 地址线之类的

网友:
这位兄弟,楼主的卡你拿过手检查过了?还是说凭经验说出来的?这太神了。

网友:
            主芯片坏的多,这种

网友:
我也在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哎  -。。。。我手上有20多张和楼主一样的显卡哦  9550的卡  那显卡做BGA是好不到的。。。一般都是显存颗粒坏了   我现在用工具测试出来是B组的坏 但是不知道B组是哪个。。。

网友:
我也同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  全加过焊了都没用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 开始的时候也是花屏 但会时好时坏 再到后来就开不了机了 一开机就蓝底白字

网友:
这种DDR1显存到时候坏了,一般都是显存上的问题,换掉坏显存即可

网友:
应该是颗粒坏了

网友:
花屏的情况先做一下BGA。

网友:
我来提一下我的见解。这种老卡子BGA的问题少些,但相比远不如DDR1的显存坏的多。这种一次2片显存的报错结果最大的可能是显存的参考电压不对导致。因为通常在显卡上内存的参考电压是2片相邻的用一个分压电路。参考电压不对则测试结果是这2片所有位都报错。分压电路是2个电阻串联在显存供电与地之间,DDR1取值为1/2显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