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显示20秒断电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9):
华硕主板显示20秒断电 怎么回事
华硕

网友:
华硕掉电一般电容漏电供电不正常

网友:
温度 检查散热设备 20秒还没进系统

网友:
他是提示USB错误然后20秒倒计时断电了 是AM2的板

网友:
他是提示USB错误然后20秒倒计时断电了 是AM2的板 怎么回事

网友:
那就把你那些USB键盘,鼠标,打印机..通通拔掉,问题可能出在它们那里

网友:
他是外接的设备都没插的!就一个插一个普通的键盘!显示很多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你把PCI键盘插上进DOS看看有什么USB不熟悉的设置。有的的话把它关掉。试试 。。华硕板子就是另类啊零件老搞特殊。或者你量下U口电压。。看有5V没。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选硬盘引导。。如果还不行。 肯定是某个特殊芯片问题。。。。最后怀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