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位老大帮忙看看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呢?

楼主(2011-08-29):
这个应该是那里的问题呢?昨天也遇到一个,但是报的是0和5,关掉了一个RANK后,还是报错认为是A面的第一个颗粒有问题,结果换完了,连容量都认不到了,后来感觉可能是换的颗粒有问题,然后把1,2颗粒调换了个位置,结果还是认不到容量,后来把容量调了一下,检测结果1,2,颗粒全坏。崩溃了。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我以前修一般换了颗粒不好就和你的 一样 2调到一上试试。如果不行就换八个腿的排阻。然后还不行可能是背面的颗粒影响到他了。在调一下。如果还不行就不修了。可能是PCB有问题。。就换板子吧。把颗粒全按上。。。。。只要客户同意修

网友(点评):
这种搞法。一天能生产几条内存啊,效力低。。

网友:
这是修内存?

网友(2011-09-29):
完了,这样修内存还不如直接叫道长发一条给你来的快

网友:
真奇怪。什么条子是1.2G的?就算是两条内存叠加,也该拆掉一根再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