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8GU盘

楼主(2011-08-29):
无法复制文件

拆壳看FLASH金士顿用的是TLC接近于白片,要是一看到是黑片就不用搞了,垃圾假优盘
作为一个做维修的人,如果你是30块买的8G,40块买的16G的话,我只能你就别在这臭屁说什么JS之类的。说这些没有意义~~
明显的假盘,量产后扩容的,随便用个MyDiskTest.exe就能测出来的,常识啊意识啊!!!…………

网友:
u盘已经格式化,低格也做了,还是不能复制文件

网友:
U盘量产 有几率好用 有几率不认或坏的更彻底

网友:
量产没有成功,

网友:
现在假的可真多

网友:
就是假的太多了!

网友:
不用费劲了,你这个可能是个扩容盘

网友:
我见过有带开关的拨开关就行了

网友A:
在哪里可以买到实在的U盘??我想买个8G自己用!

网友:
我用8g的金士顿感觉没这么差劲,估计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外壳有开关吧

网友:
外壳没有开关

网友:
假的确很多,我这边都是假的,再也不买了

网友:
那是个假的U盘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说是假的!
量产不成功就是假的么!???
量产不看品牌,主要看主控,有时候软件检测的都不准,能打开壳看看最好。

网友:
假的到处都是  如果不是正规店里买的  还真不好

网友:
我的U盘是真的

网友:
你多少钱买的  就知道了

网友:
因该是山寨金士顿,用MyDiskTest软件检测一下看看什么主控,是否为扩容盘,最直接的就是自己拆开壳子看,确定真实主控型号后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如果FLASH是扩容的黑片那就麻烦了

网友:
FLASH有坏块 态度 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个扩容盘?   小弟不明白  你们在哪看见这U盘量产了?

网友(点评):
不量产怎么出厂使用啊 先了解下基本的东西

网友:
1、最新检测工具 ChipGenius
检测工具

2、最新量产工具 SK6211_PDT_20090619_BA
量产工具

操作步骤:
一、U盘检测
首先用Chip Genius检测U盘芯片制造商和型号,我金士顿8G为skymedi(擎泰)SK6211的。

二、U盘量产
1、选择设定档点下拉菜单选default。
2、双击发现装置,查看flash设备型号(记住flash型号,在后面要用哦)。
3、点参数设置,设置参数。
4、初始密码为123456,进入设置。

5、选多重扇区设置。
6、多重扇区设置
  A、勾选启动CD ROM功能和使用CDROM启动。
  B、自动执行次数设定为“255”(255表示无限次,否则用一定次数后CDROM会丢失)。
  C、逻辑扇区100%~0%为设置多分区,如果U盘设定3个分区,就向逻辑扇区0方向滑动拉杆。
  D、盘符标志就是盘符的名字,多分区可以改下,利于自己辨认。
  E、点浏览,找到你对应的镜像文件。
  设置好以后按确认,弹出咨讯窗口,点确认就返回进阶参数设置了。

7、进阶参数设定
  A、制造商代码填写U盘检测工具检测出的VID值。
  B、产品代码填写盘检测工具检测出的的PID值。
  C、制造商名称,填写产品制造商名称(这个好像可以随意填)。
  D、产品名称,我是没有改(这个好像可以随意填)。
  E、选择Flash型号这里选取前面记住的Flash型号对应的型号,这个错了,是步行的哦。
  F、通道数这项我选双通道没有成功过,选单通道就可以。
  G、最后再把设置档的名字改个名,点存储弹出资讯对话框点确认。
图片:
8、此时,接口连接信息处已变成了就绪的提示了,点击开始量产,稍等片刻,连接信息处就提示成功了
图片:

网友:
我想买个U盘,8G的现在多少钱???

网友:
淘宝包邮六七十吧,不过山寨盘很多,要注意区别,卖的多卖的好的不一定是正品哦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量产就能解决问题,只是你要找对量产工具,还有就是一定要是正品

网友:
拆开U盘,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的,对型号找量产工具,应该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U盘可能被扩容了,要不就是U盘量产失败

网友:
是不是扩容盘一测就知道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715-1-1.html

网友:
先检测一下U盘是不是扩容的吧

网友:
我有一个8G的金士顿  买的时候是73元   芯片是群联的  我做了量产

网友:
如果你复制的这个文件小于4g的话,那就是扩容盘了

网友:
楼主可能买到山寨货了

网友:
自己重新量产下吧,或者直接去找店家退货

网友:
那次碰到个8M扩容的8G 的U盘,量产下就知道了!

实在不知道去数码之家逛逛就明白了!

网友:
找个U盘检测软件测一下实际容量,楼主可能买到扩容的U盘了

网友(2011-09-28):
U盘量产
看量产的机率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假的哦

网友:
我这有金士顿U盘,保证正品~!

网友:
假货金士顿的U盘泛滥,正品价格都卖不上去,现在卖U盘都没利润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下基本搞定。

网友:
你电脑有搞过u盘写保护之内的软件吗?我以前在我的电脑上搞过!后来所有的移动硬盘的不能从电脑上考数据!

网友:
金士顿的。。。额。。。。。恭喜LZ 中奖了。。

网友:
应该是假U盘。不是128就是256刷到8G的。楼主可以试试少复制点

网友:
明显就是假盘啊

网友:
假货,扩容盘。

网友:
这很可能是升级的水货!

网友:
我买过一个8G的.
不过也是假的.不过也幸好是假的.我量产成了CDROM+U盘.

真的好像不支持的.

网友(2011-11-03):
现在假的太多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问题,估计假货了

网友:
什么事黑片,怎么区分。

网友:
楼猪悲剧了

网友(2011-12-08):
说实话市面上买的大部分都是金士顿U盘.并且大部分都假的

网友:
不要买金士顿,假货太多

网友:
假的太泛滥了

网友:
終身保再去換一個

网友:
量产下,看看应该是可以恢复的。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可以买到实在的U盘??我想买个8G自己用!

那里都能买,我们这金士顿专卖李8G 的U盘51块

网友:
现在假的泛滥了

网友:
真的不好买到呀

网友:
晕,U盘还不好买吗,到处都是有百把块钱

网友:
不买奸商的成品,我是自己买板,再买个三星的nand flash芯片自己装上去量产就可以用了,已经用了3年多了,8G。

网友:
LZ不要弄了,你这个肯定是假货的。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啊,我用的就是金士顿,很好的啊,而且1年内出现故障包换的(不是人为故障)

网友:
你至少把U盘照片挂出来吧,我们给你鉴定鉴定!

网友:
打开看看U盘的FLASH,是黑片吗,量产一下

网友:
假货U盘啊,要找到这个芯片型号,拿软件重新做下,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这个8G重做了后,可能只有2G或1G,因为假货都是用这种芯片做上去的

网友:
U盘假货啊!

网友:
以前我也见过.一般外壳有开关的,打开就好,可能是假的

网友:
8G U盘才几个钱啊 还是花点时间修几个东西来的快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