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150X11-200怪故障

楼主(2011-08-29):
原先这个屏是好的,后来我想把他改装,因为VGA线接口和他原先的对不上,所以就换了一条VGA线,然后重新排线,故障出来了,把显示器接上电源,然后等屏幕上出现无信号输入在把显示器VGA线接到主机,这时显示器一切正常,假如是在没出现无信号输入前接到主机,那显示器根本就不显示,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把作为信号输入检测的线接错了呢?红绿蓝应该是没接错了,因为正常显示时没有偏色,还有行场应该也没错吧,错了的话显示应该也不正常,DATA CLK呢,还有就是地线了,请高人指点问题是出在那里呢?

网友:
这屏的驱动板上也是标HM150X11-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