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段时间 南桥 北桥 CPU 硬盘 电源发烫

楼主(2011-08-29):
什么牌子 忘了 台式机 开机十几分钟 南北桥 CPU 硬盘  电源都发烫   整个机子热乎乎的  有时候能开十几小时  有时开几个小时就自动关机  而且短时间又开不了机  查BIOS  CPU温度40几机度 但用手去摸很烫南北桥不是集成的 电源是小风扇 我怀疑是电源供电引起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查一下板子上的所有电压吧,应该与电压有关!

网友:
主板有问题,因为你说的都是主板上的大件了.可以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你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吧,应是电源问题,再一个你这个主板有人修过吗?重点查看下电容。

网友:
之前有修过  在电源旁加一个风扇

网友:
重点电源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CPU风扇看看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
I/O有换过吗?现在的这个是不是不带监控温度的功能啊。CPU风扇转的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高品质电源测试!这种问题通常以电源为最常见!

首先看看机箱内是不是灰尘太多。。然后你用摸CPU 那北桥 温度正常不。。然后把主板等东西拆除。交换法试试 如果是AMD CPU的话 换U。试.上硅脂。。。电源也很有可能。。。然后一直开机。等到他关机。或不正常。然后手摸个芯片发热量。。像你说的等关机了不加电就更好修了。。。。量。。电压修。为什么不加电。。你总能查出来吧。兄弟

网友:
软件测出来的不准的,看样子应该是电源电压有点问题,换个电源,之后么清理灰尘,再接下来么把机子拆了再重新装一遍,散热搞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箱内除尘,搞好散热再试一下.

网友:
本来就发热  为什么还换个大功率电源呢  不懂 求高手解释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源看下把?

网友:
应该是系统温度偏高造成死机的吧,我也碰到过一台,CPU,显卡温度都正常显示系统温度超高,不知道怎么维修直接叫客户换板解决问题,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想学习如何维修,

网友:
  先检查通风散热器是否正常,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用350W的电源试一试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有些是主板线路问题,最好还是先换下电源试下。在看下主板的风扇是否都转。转速是否正常,如果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负载过重,电流就会大。

网友:
先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CPU与散热风扇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