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掉了非常恶心的垃圾X550

楼主(2011-08-29):
昨天有个朋友拿了块他说他修过的显卡来给我修修看,我拿到手一看是X550 故障原来是点不亮 ,后来给他胡搞瞎搞插上主板直接不开机............

过程没有拍照 只好大家想象一下了,,
拿到板子,首先量了下MOS管 好家伙 全部都导通了....还有个RT9214的管理芯片也是全通 直接把9214 还有N03全换..OK 可以开机了

但是黑屏  查各点电压  CPU 1.25V有  内存无电压   BIOS 3.3V有 晶振两脚0.8 1.1V有 基本都正常.满足亮机的条件了 ...先打16对小电容,才打了第一队,就发现少了3个电容 随便拆了 补上...OK 显示器亮。。但是一条条杠杠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很显然 是显存没有电压导致的...显存电压输出的MOS管上测量 S极无电压 D极电压1.12V G极0.8V 拆下MOS量 D极出现了3.3V G是11.8V 换了个N03 花屏好了点 起码可以看清楚LOGO了,一打显存电压 3.3V....晕 仔细检查了一下 原来G极那里有个串联的小电阻 应该是做调整用的 202 一打为0 原来这小电阻短路了 换了 出现了G极5V 到此内存供电已修复 ,,非常准确地出现了整整的2.5V电压
花屏也减轻了许多 ,但还是花,属于大花的那种点点杠杠的。。。想都不想 直接土炮干上一炮 10分钟后冷却上机还是没改善 跑R3 得出结果是A通道18 19 20 21 22 23...短接怀疑那颗显存的隔壁的显存的5.6脚确定了显存的位置,直接风枪干 ...换了一颗 一模一样的 正好有个7300GT核心挂了的 拆显存上去。就在这步反反复复换了4个显存才终于变成了小花...我觉得显存问题不大 问题是我风枪吹太久吧显存都吹挂了,各位要注意换显存快准狠啊 ,我是后来用电烙铁拖才拖好的,我想如果是风枪的话干到天黑都干不出来 ,显存要换掉一大堆,

换好了显存 这块是微花,基本上看不出来的那种但是有白色底有竖线 ,再跑R3 出了原来那个显存的18 看了看显存的定位图 确定了是哪个脚 ,但是打阻值和别的芯片是一样的,量核心到显存之前排阻的阻值都正常,难道是核心问题????因为量完排阻就走到核心了,应该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有点想回去吃饭了,正准备丢一边,但是心里却不甘心 把显存拆了跑了18脚位到核心这段路 NND 竟然脚位到排阻之前不通 放大镜看了下 有条小黑线 在显存底部  刮掉连锡 ,装上显存,真不花了 跑完R3所有测试 OK  吐血...............

网友:
这样杀,真考验人的想象力!

网友:
X550显卡这样来搞 可以收多少钱啊?

哈哈见笑 本人并不是靠维修为生的,工作之余搞搞这方面的东西而已,修显卡应该是比较简单容易入手的一个了,像主板 内存这些 我都没搞过 不敢搞
不管收到多少钱,别人对技术的执着,是你想不到的

网友:
能加个楼主QQ吗?站内消息

网友:
俺的第一块显卡七彩虹X550,前几天卖给客户了,140大洋,有点舍不得

网友(点评):
还能卖这么高啊?我们这里最多5, 60块

网友(点评):
是客户不懂还是你太黑,还是2样都有?

网友:
X550卖得140???太狂了哦  我在这边最多50元卖了 ....

网友:
因为是自己用的嘛,256M黄金版,保养的很好。本来是叫客户买新的,他非要买我拿来测试用的X550。我也郁闷,就乱开价170,他还价到140,成交

网友:
没有啦,我也是第一次卖旧显卡,不懂行情就随便开价,然后客户随便还价,最后就随便成交了。应该说我和客户都是菜鸟。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X550你是修好,然后还卖别人140?我那个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