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D430的搞笑维修,文笔不好大家谅解!

楼主(2011-08-29):
如题,客户送来时,开机不显,接外接有显示,可以正常进系统,报价拆机,此板是板载CPU的945集显小芯片的,目测北桥被焊过,CPU供电也被焊过,总之非常狼藉,看着很不爽。因外接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排除其他的,直接从屏接口查起,测各信号对地阻值正常。+3.3V_RUN 有3.3V的电压,LCDVDD为0  ,跑线路+LCDVDD是由Q9产生 Q9是N管,高电平导通,G级为0
G级是由Q11截止,+15_SUS上啦所得,而Q11的2脚为高电平,Q11也是N管,已将Q9的3脚拉低,Q12是P管,此时要正常产生屏供电,那么Q12的第2脚应是通过内部的两个电阻分压为低电平导通,将第1叫的电压拉低,使Q11截止,从而使Q9的第3脚为高电平,根据DELL的主板设计知道,ENVDD是由北桥产生的,而北桥要产生这个条件必须要屏的一个反馈信号,也就是LCD_DDCDATA ,此信号属于双向传输信号,当北桥接收到屏的反馈信号后,就会输出ENVDD来开启屏供电和高压,LCD_DDCDATA是直接接屏码片的,遂仔细检查屏线接口等,拆开B壳检查屏时发现,屏码片接地的四个脚已经脱焊,郁闷为什么平的码片接地的四个脚会一起脱焊,太搞人了。加焊后接屏上电,漂亮的LOGO就出来了,就此维修结束。文笔不好大家谅解!由于时间仓促,又没有相机,所以没有拍照,各位兄弟要是觉得还可以,就慷慨的给点分吧,谢了!

补充内容 (2011-8-30 22:55):
多加点分吧,版主慷慨能加个精就更好了

补充内容 (2011-9-2 22:49):
有些机子设计是接了屏才会产生屏供电,而有些是接不接只要正常开启到那一步了,屏供电就产生了,直接飞3.3的话是行不通的

补充内容 (2011-9-2 22:51):
谢谢基地加精,莫大的鼓励

楼主太有才了!
看箭头的方向,场效应管跟三极管是反的。哈哈楼主把Q12认错了,不过你分析的原理是按照P管的啊,无语

网友A:
很好,思路比较清晰

yjp

网友:
就是不错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10-27):
显然有小小的笔误,但思路很清晰,给我们提供了好经验
兄弟你文笔比我好多了,我发过一贴由于文笔太差了被别人看成是灌水,结果挨扣了分还被很很的比视了.至此已后不敢再发了.
NPN三极管说成PNP还说功底扎实。
思路很明确,找的也挺细心啊。

网友(2011-09-04):
要是我外接行。内接不行。直接换屏试下。。让客户换 屏了
Q12 NPN三极管
哈哈,如果是我,估计直接换屏了,看都不会看
Q12是NPN三极管,是高电平导通吧 还有问下楼主,无论什么机器,显卡都要收到屏反馈的信号才会开启屏供电嘛,直接飞个3.3V过去行吗?

网友:
不错

yjp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这图是他修的本本的图!

网友:
学习了!!!

小修本本 -1 严禁灌水

网友B:
学习了!外接会显,我不会先拆机!会先拆屏,因为比较懒,拆屏快点!

yjp

网友C: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文笔也不错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文笔也不错的 啊

哪里哦,看见上家动过北桥,我就差点也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外接会显,我不会先拆机!会先拆屏,因为比较懒,拆屏快点!

那是,可是拆屏要小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思路比较清晰

还好啦,只是这个,对华硕的就不是蛮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差点就搞了桥了

时间与经念是成正比的,希望你的技术步步高升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与经念是成正比的,希望你的技术步步高升

谢谢,技术无止尽,做到老学到老!嘿嘿

网友F:
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一下

yjp

网友:
如果码片是好的,北桥就是不发出EnVD怎么修呢?

yjp
那就怀疑北桥鸟啊

网友G:
哥们爽死你啦!!!~这个你都知道啊!!~

yjp

网友:
逻辑清晰,机器没有认到屏是不给给屏供电的

我说不接屏怎么量不出屏电压呢,原来还有这一说。谢谢!长知识了~~
一定记住
这个一定要记住鸟。
涨知识了,我在易修带过哦!嘿嘿

网友H:
哎 。真好i 技术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一下

谢谢你的无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爽死你啦!!!~这个你都知道啊!!~

小爽一下,不是大爽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 。真好i 技术

一般般了,

网友(点评):
这还一般般啊,谦虚了

网友:
自己顶了,都要沉了都

网友I:
如果换屏试,肯定说屏坏了。让客户换块屏还赚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换屏试,肯定说屏坏了。让客户换块屏还赚了

如果说屏坏了,那他就不搞了,又不是什么蛮好的机子

网友:
自己顶起,这么快就沉了,唉!!!哥们给力顶下啊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测量,正常时,ENVDD是多少V的电压

yjp

网友K:
问下码片是什么意思,都是接地的吗,所有的屏都这样吗那它怎么给信号到北桥啊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测量,正常时,ENVDD是多少V的电压

ENVDD是一个3.3的高电平,需要接搜到屏码片的反馈信号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下码片是什么意思,都是接地的吗,所有的屏都这样吗那它怎么给信号到北桥啊

码片是屏上面用于存储与主板交换信息的芯片,共八个脚,其中一边的四个角接地,另外的通过屏线到北桥和主板

网友L:
要是像我这样粗心的,已经搞桥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是像我这样粗心的,已经搞桥了

呵呵,以后这样的问题可要多留心了,不然走弯路麻烦

网友:
你说Q12是P管吗,应该是N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用的这个机器,小硬盘的,小风扇的,散热后面特别烫,不知道怎么解决一下

什么型号的机子,实在温度高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厉害,换了俺可能要换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对DELL的时序够清晰

网友:
。。做桥那就亏大了!思路清晰!

网友:
写得有点好。

网友N:
楼主很谦虚噢,思路挺好的,不过我可能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点评):
客户又不是傻子,那机器才多少钱。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思路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维修人员换个屏也能搞定了,但是很多高手往往不愿意往低级的地方去考虑,先动南桥,然后杀。。。。。。还好,上家没有搞出太大的问题,只是没有赚到票子。恭喜楼主。

网友:
一般情况下,英特尔的桥不会出问题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考虑它,要是这个机子比较新是140 141的屏我就换屏了

网友:
有是问题就 这么逗人,细心了很快就可以找到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考虑换MOS管,学习了

yjp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学习啦

网友O:
这种问题 应该不是自己产生的吧怎么可能一起4个脚都虚焊那  有可能是。。。。。。。。。。。 你懂得

yjp

网友P:
顶楼主一下,很好经验,很好的思路~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 应该不是自己产生的吧怎么可能一起4个脚都虚焊那  有可能是。。。。。。。。。。。 你懂得{:4_102 ...

我也是想不通,不过看那四个角确实脱焊了,不像故意而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顶楼主一下,很好经验,很好的思路~

谢顶,重在互相交流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难道第一家对碰到这种问题不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会显,我会先测屏,然后再下手考虑别的。

网友(点评):
一般的维修人都这样,但楼主多了个心眼

网友:
ENVDD也通到解码片的呀,还真不知道。是俺直接北桥了。谢谢。。。

网友:
Q12是N管啊,高电平导通的。。别误导新手了

yjp

网友(点评):
如果高电平关断,那应该是P管了,把我搞晕了

网友:
   好东东,本本的信号转换和信号的产生都不是很清楚,有木有好的方法让我学习呀。

网友E:
我个人认为Q12是P管,ENVDD属于高电平关断,此信号是通过Q12的内部两个电阻分压使Q12导通,不知我说的是否对。大家再详细研究下,望哪位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北桥到屏还有这多弯道呀

网友:
文章很好啊  虽然只是个小问题但写得很不错

网友:
高手啊。。。很支持。

网友:
好经验,顶一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Q12是P管,ENVDD属于高电平关断,此信号是通过Q12的内部两个电阻分压使Q12导通,不知我说的是否 ...

百分百是NPN三极管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Q:
百分百是NPN三极管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个说是N管,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郁闷了

网友:
看示搞笑,其实是基础扎实,要是我怕是和前一位一样乱搞一通再说。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我做北桥不行,就会换个屏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比我们用心,所以没走什么玩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R:
遇到一个外接有显,开机屏能微微闪一下光也没图象。郁闷,查高压板工作条件,BLON信号在闪的瞬间有,马上就拉底到0。强制把灯管点亮,是白屏。测试屏线的接口针脚,有一个3.3V电压,其他几乎都是0.2几。且是集成显卡。

yjp

网友:
希望能得到高手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R:
遇到一个外接有显,开机屏能微微闪一下光也没图象。郁闷,查高压板工作条件,BLON信号在闪的瞬间有,马上就 ...

什么机子?换屏试过没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楼主对信号分析得很透彻。。。。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机子?换屏试过没

神舟的HP540。我把他的屏拿到其他机子上面试过,是行的!

yjp

网友S:
修过没有修好,DELL1200的,查到这个信号了,没有想到屏,学习了

yjp

网友T:
楼主技术很好,不得不佩服,但是不是简单问题复杂了,第一步就应该用代换法,确定好故障后检查有没有掉件再详细分析电路啊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修过没有修好,DELL1200的,查到这个信号了,没有想到屏,学习了

有时候确实,一点小地方不注意就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技术很好,不得不佩服,但是不是简单问题复杂了,第一步就应该用代换法,确定好故障后检查有没有掉件再 ...

过奖了,没有直接查屏是因为手头上没有这样的屏试,所以就从主板的接口查起的

网友:
回复我是刚来的不是每个机子都会这样设计,有些机子就算不接屏也会产生屏的供电

网友:
我修过屏线掉下来的,插到底就好了

网友:
NPN三极管,不是PNP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网友(点评):
是啊 我还以为我 看错了 楼主写错了 应该是NPN的三极管

网友:
思路清晰  修板就的有思路去修啊   不然头爆了都没有用

网友:
  叫我查的话 就直接从显卡查起了    维修还是先动小的   然后才动大的了    !!!

网友:
真想你这样的分析多一点,大家都是学习一下

网友U:
这电路图是干啥的。。。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电路图是干啥的。。。

这个是D430的图纸啊

网友:
呵呵,是有点搞笑。。

网友V:
引用 网友N:
楼主很谦虚噢,思路挺好的,不过我可能先换个屏试一下

换屏好了的话 楼主 就赚了一个屏了  哈哈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V:
换屏好了的话 楼主 就赚了一个屏了  哈哈

机子老了点,换屏的话客户有可能就不搞了。

网友:
高手还是高手啊!!!!!!!!!!!!!!!!

网友:
很棒啊!LZ真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有时候人吗还是不要糊涂的好.经验比不过理论

网友:
昨天也修个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的  修到最后是被同行把+3v 和LCD 3V 这两个连在一块了

yjp

网友:
很好,思路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