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29):
今天收到一客户摔过的笔记本(三星V411),检查键盘失灵,换新键盘情况亦一样。描述现象,比如按S键可能出来X,按FN键出来Z 出来的都是离得不远的键等...申明:换过新键盘  也不是中毒 也不是什么FN+Numlock,希望认真求解!谢过

网友:
EC可能坏了,试换一个看看

网友:
EC, 老EC的话还有EC晶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几次,应该是IO有问题或者IO到键盘接口之间的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