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寸液屏闪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1-08-29):
闪亮的时候能看到画面,黑屏后指示灯亮,电源是外置,能开能关。我很少修屏,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如何检测?
我拆机后,只测了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6针接口有12v、12v、0v、5v、0v、0v(关和开都一样)。闪亮时无法测。

网友:
接口的电压不对啊。
很少修屏不要紧。先修电路吧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部分你测了吗

网友:
测下你的高压板吧,另外看看保险没烧吧。

网友:
一闪而过是高压板保护,你测一下高压板的升压管子有没短路.你再把接口的丝印对着电压看一下,你上面的电压好像高压的开启信号都没有.

网友:
用高压板点每个灯管看下,是否灯光发红,另听是否有嗞的声音,有条件看下电流是否一样,如果正常,就要修高压部份了,

网友:
高压部分和灯管,去测试下。

网友:
高压保护,供电不足都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先判断灯官好坏在修高压板电路

网友:
有图无光。高压电路故障。5V\12V正常,维修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问题 还少了点亮和调亮度的信号

网友:
你是很少修还是不会修啊  这种故障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高压或者灯管  数据板和屏基本不会引起这种故障  是不是想送去维修 怕人家坑你 先来问问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