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板引起的奇特故障

楼主(2011-08-29):
     接一台戴尔D620不开机,  换键盘后开机黑屏,外接正常。将电脑大卸八块,接屏却显示正常,又把机器重新装好,开机又不显示,只好再拆,装一件接屏试一次,终于发现是触控板引起的,更换后接屏完全正常。机器虽修好,问题还是没弄明白,触控板坏了引起接屏不亮,外接却能显示,并且触控板使用正常,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
DELL的触控设计往往比较独特,比如1420吧,整个C壳集成了一片KBC+触控板+开机按键。因为进水导致键盘无法使用,后来发现是触摸板下面焊接的KBC芯片坏了,只好一道换了caiOK。

网友:
呵呵,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看来修机器就是得多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