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2天,终于修好一台装XP必然蓝屏重启的V3000

楼主(2011-08-29):
前天接到一台V3000,底部型号是V3700,8400GS独显的,原先故障是开机花屏,小菜一碟,修好显卡,测试正常,装好进系统测试,
没想到刚进入XP滚动条,就立即蓝屏死机。是蓝屏死机,不是重启,英文的大概意思是本机的ACPI驱动与实际不符,所以出现蓝屏……

这不好办?重新安装一个带SATA驱动新版XP就是了,结果连续换了3个版本的XP,重启后进入滚动条必定蓝屏重启。

更可笑的是,连PE都无法进去,每次也是滚动条后蓝屏卡住,一段英文的意思是IDE驱动不对什么的,只有按F7才能跳过对IDE的检测。第一次发现这个后门,于是试着按F7,果然可以进入PE了,看到硬盘分区都在,于是怀疑是BIOS作怪。从官网下载最新的F.2E的BIOS,反正是最新的,进入PE运行刷机程序,提示缺少DLL退出,直接用WINRAR解压到C盘,再次运行里面的WINFLASH程序,后买就自动开始升级BIOS了,经过15个BLOCK升级后,又蓝屏!!!!

不管了,直接重启,这次出乎意料,直接从硬盘先前考入的XP继续安装,顺利完成了。

网友(点评):
这种报错看到了就直接刷BIOS 你这2天太亏了

网友:
刷 bios  在pe 里 也可以吗

网友:
直接运行报错,必须把它解包,然后运行里面的WINFLASH才可以哦,楼上的头像看着很舒服。

网友A:
此机BIOS内没有关于SATA或者IDE的任何选项可以修改,倒是在BIOS里有一段英文,意思是专门给VISTA用的。 后来查资料说此机BIOS只适合VISTA以后的系统,可我对VISTA和WIN7有这天然的反感。
即使花点时间也要把这台V3700捆上XP。

网友:
我碰见过一台显卡有问题的V3000没次进系统蓝屏.装GHOST的系统就没事,只要做完系统重启就蓝屏.最后重做显卡好了.

网友B:
一般报ACPI(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错误,装Vista或是win7会不会报这错误没试过,只有老机找不到新的BIOS文件更新,安装XP,进入安装界面提示按F6加载SATA驱动时按F7跳过就能正常安装X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报ACPI(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错误,装Vista或是win7会不会报这错误没试过,只有老机找不到新的BIO ...

可能过去自己很懒,从来没有试过蓝屏后要按F6/F7,一般都是顺着电脑的意思,被迫安装臃肿缓慢的VISTA、WIN7。

网友(点评):
XX,没看出XP快多少!我win7用快4年了,开机不到30秒,别拉不出使怪地球没引力!想快装DOS去啊!!!!!!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直接给客户装WIN7了

网友:
你是在DOS里刷BIOS还是在PE里刷 呀、、、、、、、、、、、、、

网友C:
要是能把报错的英文字母弄上来就更好了 以后留个心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把报错的英文字母弄上来就更好了 以后留个心眼看看

报错代码大概是以下内容:
stop:0x000000A5 (0X00000011,0X00000006,0X00000000,0X00000000)
the ACPI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compliant with the ACPI
specification.please read the readme.txt for possible workarounds you
can also contact your system's mamufacturer for an update BIOS,or vis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to see if a new BIOS is aviailable.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please comtact your
system vendor 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for an updated BIOS
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d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s not ACPI compliant,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ring text
mode setup.to do this,simple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ed.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BIOS内没有关于SATA或者IDE的任何选项可以修改,倒是在BIOS里有一段英文,意思是专门给VISTA用的。 后 ...

XX,没看出XP快多少!我win7用快4年了,开机不到30秒,别拉不出使怪地球没引力!想快装DOS去啊!!!!!!
DOS不会用装95也行啊,绝对比你XP快!!!

补充内容 (2011-9-7 19:08):
KERNXN,你个鸟!你要是喜欢XPP就特么抱着XPP过一辈子,等人家都玩win10000000了你继续玩X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早说V3700的就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这机器装XP要刷BIOS 的,HPV3700的很恶心

v3700的机器修了很多,不过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修好装上进系统就好了。没有碰到系统坏的,所以感觉很怪异,连PE都无法进入,安装带SATA驱动的最新XP都蓝屏重启,(过去顶多蓝屏,不重启)。

至于说WIN7比较快的人,可能自己比较会保养吧,我自己的经验有限,纯属个人好恶。

网友:
难道不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BIOS里面没SATA选项,只有刷BIOS了

网友:
习惯了XP,电脑配置也低的人还未装过WIN7,也觉得XP够用了,反思一下的话可能过几年后也会不想用XP的,因为以前也觉得98很好,现在却怎么也对它亲近不起来了。

网友E:
进步了PE就装WIN刷BIOS

网友:
很多机器进BIOS里CMOS设置少得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步了PE就装WIN刷BIOS

不是进PE再装XP,进了PE也即使装了XP,重启后也会蓝屏。
是直接在PE里刷BIOS。
不过由于PE内精简了很多DLL,所以直接下载的工具无法运行,此时必须用WINRAR解压出来(就是右键点击升级包,在选‘解压择释放到文件夹’),再运行里面的升级程序。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真是的,还怎么费劲.

网友:
一般修改接口类型,你这类的问题修了这么多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过芯片?有遇到过。。不知道之前的系统是什么。。都是给别人装的VISTA以上。。

网友:
没看明白,嗨,我有点晕呀

网友:
这个好像改下硬盘接口也行?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DV2000装XP蓝屏,刷一下BIOS就OK。

网友:
这中v3000的 换完改良显卡就是得升级bios 我前些天修过一台 ,换完显卡蓝屏 说什么ACPI 之类的东东  我记不清了 反正换完之后刷bios好了

网友:
看到大家说的,学习了!!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不过我都是用编程器刷的,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