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液晶电视,雷击维修过程!

楼主(2011-08-29):
拿到机器已经被别人乱搞一通,不提了,好多原件都被换掉;首先我检查的是5V待机电压,因为雷击嘛,保险炸掉,开关管击穿,电源芯片5500A击穿,光耦和TL431更换后通电待机电压出现。但是没有+12和+24V,在郁闷的思维中最后还是爱格跑电路检查击穿的原件,因为5500都能被击穿那么其他的也应该幸存的几率很小,经过2小时的排查发现有个2X5的三极管和一个4R7的电阻都是在5500周边,被击穿;在次级电源IC边上有个二极管击穿短路;一次更换后用40多欧的开关假负载在+5和ON上连接;+12和+24出现了!套上机器后使用正常。

现在还有个问题出现了:我店里的电压是240V左右,一切使用正常;在220V的电压下屏幕就像舞厅的闪光灯一样;跟随测量电压24V只有21.7-22.5之间,+12V只有10.2-11.3之间;也就是随着市电的降低电压也随之降低!我估计可能是稳压部分和采样部分的问题吧;修的头昏脑胀。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看得头晕、、、、、、、、、、、、、、、、、、、、

网友:
不知道你修的是哪款电视机,现在的电源都有主动PFC电路,应该是没有工作,主滤波电容电压是多少?应该在380V左右,低于这个电压就是没有工作

网友:
“我店里的电压是240V左右”
电压超出这么多,你也不怕多费电啊!
240V正常,220V就不正常了,感觉是不是你换的原件参数不对啊。如果220V正常,240V不正常,这有可能是正反馈电路和稳压电路有问题,但是在220V不正常就说不通了。

网友:
好多原件都找不到

网友:
已经被人修过的~

网友:
找到问题了~那个Z600~当时是短路~我用D些列的代换后开机正常就是前面我说的,稳不住压,用ZD系列直接不能开机;现在找遍坏板上都没有Z开头的稳压管,现在怎么搞哦!

网友:
不知道你修的是哪款电视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215-1-3.html

网友:
Z600就是一只极普通的24v左右的稳压管嘛 从电路上看 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普通玻封稳压管嘛 实在买不到 二只12v的串连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