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大电流短路维修,如何判断那里短路烧毁!

楼主(2011-08-29):
今天看见师父维修一台大电流的机子,师父在板子上接了一个电源口,一脚接地另一角接什么我没弄明白。完之后把可调表,调到0.1上电,一点一点的去摸那里发烫。请教一下,老手。他接得那个线是怎么个接法和原理。回答最好不要太理论了,直接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能帮助到本人,本人有重谢!!

网友(点评):
尽可能缩小短路的范围,该断路的断路,然后给这一部分加个小电压,短路部分电阻变小,电流自然会大,自然会发热发烫,你懂的。

网友:
这叫烧机大法。。

网友:
不是老手,可不安全。。。

网友:
一脚是地,另一角就是短路的位置。

网友:
烧机不就把电压一点一点的加看有管子电容电阻发热不,短路会发热,,这就是烧机大法啊,,接线不知道是什么,是接的开关线么呵呵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有的地方不可能不通过DC头,,使用接线进行烧吧

网友:
首先测各电感阻值,有偏低的可用烧鸡大法,可调电源负极接主板上的地,正极可接在电感上,如3.3v短路,可把电压调到3.3V,电流可从0.1A慢慢往上加。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烧鸡大法,利用小电流来烧局部板子,手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有短路,这样可以快速找出短路地方。 本人一直用的烧鸡法

视不同的短路,如果是大段路,我习惯直接接电源,但是吧电源调到1.V开始烧,这样比局部烧要快。如果是局部短路,就是斑竹的方法。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资料,楼主大可自己找一下。

网友:
烧鸡大法  我晕  是加点烧板好不好啊 我们不能烧鸡啊

网友:
大部分问题元件是可以通过此方法烧出来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小一部分元件  是不能通过此方法烧出来
例如:  二极管  什么的    是不能通过 烧机发现问题的    请各位注意

网友:
这种方法用于集成短跑路是百试百灵啊!

网友:
笔记本电路复杂,用这种方法检查短路,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种方法用于集成短跑路是百试百灵啊!
没错百试不爽啊

网友:
大电流 很多0804规格的大贴片电容碎裂之类的。 很大部分看外观就能看出来,,
  造成元凶可能是主板轻微变形导致的。

网友:
电击,不过我都是把电流调到,、1A的,不知有没有错

网友:
这种方法对待短路问题非常管用,基本上一烧就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烧鸡大法,利用小电流来烧局部板子,手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有短路,这样可以快速找出短路地方。 ...

那他接得那两根线,是一脚接地,一脚接电感上嘛???

网友:
也进来学习学习~!高手们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不过,有些时候也不太准确1

网友:
也不是什么短路都能烧,小心一点,不要把自己烧挂了

网友(点评):
只要不是电压太高,一般不会烧,本人没烧挂过。

网友:
楼上回答没有一个切中楼主命题的,我的方法是先用表量各元器件,看哪里阻值偏低,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短的时候,一端接地,一接此元器件的回路,再进行手摸法,如此而已, 不知正确否?

网友:
烧鸡   这招对短路的蛮有效果的啊

网友:
一个接地,另一边接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来我的方法有误,学习了,我只控制电压,不管电流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用 烧“鸡”大法呢  看来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

网友:
4楼回答的精准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 !EC热 PC卡芯片也热! 南桥更热! 那怎么判断谁坏呢!

网友:
这个没那么复杂啊 就是那里短路给点电流 短路的原件因为有功耗 就会发热 慢慢加 就能准确判断哪个原件坏 电流越大功耗就大 自然就热了 就判断出一个  接着判断下面的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什么不是高手不要用啊 骗人的吧  有点物理基础的都知道啊

网友:
嗯     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