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维修

楼主(2011-08-29):
针对笔记本短路问题的维修友友们都是从何开始查起呀,,如果烧机烧不出来,怎么处理,,,

网友:
看电路图把那一路上的零件一个一个拆掉.首先拆电容.

网友:
一般情况加点烧板都可以查出来  如果查不出那也就不好搞了

网友:
哥们,我也在学短路如何维修,比如大电流什么的.大家交流一下嘛

网友:
所谓短路,是电阻很小,但仍然有电阻。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20欧,至少能区分0.1欧电阻分辨率
然后在怀疑的地方做测试,注意0.1-0.5欧的跳变,一般来说,电阻越小,你离短路点越近

网友:
我一般区分是电阻小的就怀疑了,,,换个试试

网友:
变0.1的就是短路了吧?

网友:
看你电流表精确度了,,可以根据短路电流大楷判断短路位置吗

网友(2015-11-11):
有些是板层短路你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里的询问帖子都是11-12年,15年的太少,维修啊真的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