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暗屏!

楼主(2011-08-29):
开机能正常显示,就是合上笔记本或晃几下屏就会暗屏,连续的合几次或有时用力合下就暗了,屏线和高压板可排除灯管也单测过故障依旧,有点奇怪就是暗屏后按待机键又可以恢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弄不懂,求高手赐教。

网友:
排除了高压和排线还有灯管, 那很可能是休眠开关了。 暗屏时测高压供电,看是缺少哪组供电、

网友:
按休眠开关能唤醒也就是休眠了呗,关高压条那些什么事?谁的笔记本合上不休眠的?检查一下休眠开关啥的

网友:
是休眠问题 我也遇过又是换高压又是换灯管后来是休眠的问题 郁闷死了

网友:
你好好测测高压板上的信号 ,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早上把灯管重新焊接了下用热管包好,故障解决了,看来还是灯管有接触到铁皮。

网友:
待机开关不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