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的机子开不了机

楼主(2011-08-29):
在cpu 旁边 有两个电感 发热很大 请问是哪里短路了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是不能触发?待机时Cpu那里就发烫?那两电感是多少电压?

网友:
CPU供电可能有问题, 可以先把高位的MOS管摘掉

网友:
CPU电感发热也是正常的,不要过热就OK

网友:
对啊,不开机 不上电,电感会发烫么?

网友:
测量个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感漏电也会发烫 注意哦

网友:
是不是CPU坏啦,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不太明白楼主机器现状

网友:
楼主详细说一下,也好让别人帮你,这问题多了去了,说一下检测步骤

网友:
不太好修呀

网友:
通电 就发热 还烫手 拆了 mos 管 电感 对地阻值还是很低才5欧 cpu都才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