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3M(3.3V) 5M(5V)时有时无

楼主(2011-08-29):
IBM X31 3M(3.3V) 5M(5V)时有时无,没有3M(3.3V) 5M(5V)时测东芝芯片3SW(3.3v)已经正常输出.测MAX1631 22脚主供电V+为16V 23脚总开关信号-SHDN为3.3V 21脚VL为5V 25脚 BST3为4.9V 18脚BST5为5V 28脚RUN/ON3 为3.3V 7脚TIME/ON5为3.3V.还有哪里不正常呢,真想不通为什么就不出3M  5M呢,3M  5M滤波电容已经换过 1631也已经换过,3M 5M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还是3M 5M时有时无,难道是9脚的REF参考电压不正常,今天忘记侧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想不通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排除是不是后级负载导致的。

网友:
一个电感虚焊了,你用力推一下电感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后面负载导致的,楼上的说是电感虚焊了,两个电感我都加焊过了,还是没有用,哎....真奇了怪了

网友:
是不是触发就掉电,你把网卡取下来看一下

网友:
次级负载有问题也会保护的。不光是3m,5m

网友:
负载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不要抓住一点不放,可以考虑一下其他方面,换个思路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