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0无3V 5V,待机电流0.012左右,怎么修?

楼主(2011-08-30):
此板的3V 5V供电芯片为MAX1631,测量供19V正常,SHDN 16V正常,VL 5V正常,REF0V不正常,ON3 ON5开启信号由VL直接提供。条件好像都满足了但是为什么REF为0V啊,芯片换了3个还没好,电感上对地阻值在100欧以上。修过此板的师傅给出个招,谢谢。

网友:
你总盯着1631干嘛。它的外围元件呢。

网友:
REF为0一般都是保护了。
查查次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