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800GT-GD3 3F奇怪现象

楼主(2011-08-30):
手头上有一块 七彩虹9800GT-GD3 3F,每次开机都可以显示,不定时黑屏。。有时候自检没有完成就黑屏了。有时候可以到系统。有时候玩几天都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思路。。各位大大帮帮忙。看从什么地方入手。

补充内容 (2011-8-30 13:41):
6549CBZ
芯片可以用什么替换啊?

补充内容 (2011-8-31 12:24):
感谢 IAMZZL  更换掉6549CBZ后好了。

网友:
刚刚用手摸了下显卡其中有一个6549CBZ (v82725j)的 14脚IC 发烫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个IC坏掉 。

网友(点评):
换了吧,正常这个芯片温度不高 的

网友:
黑了以后看供电还有没有啊。黑了以后主板应该没有挂掉吧。

网友:
键盘灯  正常。。就显卡黑掉。其他的一切OK

网友:
重点检查接口电路和低通滤波电路,还有DAC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块这个问题的显卡了,也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6549好像是场管驱动芯片吧?换掉试试